楼主(2008-12-28):
我从事工厂的电气维修,安装有十多年了,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对电器的也有一些小经验
 在选择开关电器的时候,不要看品牌,要看经销商,我在以前的那家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去之前用的都是正泰的开关电器,但是经常要更换,比如我用10A的接触器带1.1KW的电机,又不是频繁起动,运气好的话可以用一个月,运气不好只能用3.4天,经过我一再的强烈要求,我自己去找供货商,找到一家德力西经销商,用了他们的效果就不一样了,最差的都要用半年以上,我不是说正泰的不好,德力西的怎么好,因为经销商不同,前一个经销商给我们的就不是一个正宗的正泰产品,而后一个给我们的是正品.现在假货太多了,假货和真货在外观上几乎一模一样,很难分辨真假,所以只能找一些比较大的正规经销商才可靠一些,因为有些地方安装的开关电器关系到人生财产安全,不得不慎重一些.
在选择电线电缆时候,由于生产厂家很多,所以就要选择一些厂家信誉比较好.品牌过硬的,一般比较大的经销商只会经销一个品牌的电线电缆.我曾经碰到过去2.5平方的铜线,装完后送电,到尾端没电,中间又没有接头,当时搞得我很郁闷,一查原来是线断了,绝缘皮完好,铜线断了,后来全部换线返工,气得我要死,我当时就想,幸亏是断了,如果某一段线径不是2.5平方,那我死得更惨
在选择照明电器的时候,我喜欢用国产的,因为我在照明行业做过,知道有好多国外品牌的照明电器是找国内的工厂代工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用了它的品牌价钱就要翻几倍,国外品牌只有欧司朗还不错,它有自己的工厂,它的产品是自己做的,有自己的技术,就是价格太高.
还有就是买电器不能图便宜,那样只能让你更费钱.我曾经花18 元钱买过七八十的亚德客电磁阀,外观一模一样,但是不经用,换了五个之后还是换了一个正宗亚德客电磁阀才搞定.旧货最好也不要买,好多旧货是别人用过之后淘汰下来,经过再次拼装的.
我认为我们电工一定要使用质量好的电器产品,这样更安全,也更省事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经验不妨拿出来,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A:
楼主说的这些现象我还是没有遇到过,不过楼主的这些经验我们还是要引以为借的,我们一般用品牌的最次是合资的产品,一般都是进口原装的,也都是正规的途径。

网友B:
这种情况有,单列制品逃不过行家的眼。

网友C:
现在人胆大,什么东西都敢做假,电器如果选上不合格产品,万一出事,损失就大了!

网友D:
现在假冒伪劣产品实在是太多,我们有一个22kW的热水器,原来一直用一洲的接触器,用了最多管10天,后来换成施耐德的,现在都半年了还没有坏。

网友E: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刚开始,经销商会送质量好价格高的元件,过一段时间,就会夹杂一些价格便宜的杂牌,但开票还是原来的价格,一不留神,就被忽悠了。

网友F:
假货害死人了。麻烦不说。还要被老板骂

网友G:
汇能的公司就是个假冒伪劣,设备费唱得差劲,我们用了不到半年,数控仪表就全都黑屏了,接线端子只要卸下来就上不去了,非常的差劲呀,大大的增大了我们的工作难度。强烈呼吁打击假冒伪劣

网友H:
说的有道理,但我感觉现在是一分钱,一分货,即使他卖的是假的,卖的时候是会说明的,可能是你们的采购有问题吧,呵呵

网友I:
所有楼上的观点都是正确的。我补充一些:
   因为我是老大,单是自己接,元件也是自己买。所以中间没有价格水份。当我用30元或50元一个的按钮开关时,估计大部分人会掉眼珠子。一般也就5块钱一个的了。如果这中间有一个采购,他也可能会把5元一个的炒成50,这非常正常了。对这一项的总结是:如果你是电工老大或元件的使用者,价格的事你不要管,只要好货就可以了。
  买元件不要一天换一个供货商,一般要固定下来,这样价格会低一些,老供应商最起码不会宰你。要假货正货这是你们之间的事,不存在以假乱真的现象。
  不要一味的砍价,你把价格砍到只剩下成本的时候,这个时候供货商只有拿假货给你了,别人也要生存。
  我做非标机器,最不喜欢别人拼命压价。如果价格压得太低,我就不接,如果按他说的价,买假货完全可以有钱赚,但是这种事绝对不能做,因为今后的售后,仅车费钱就让你吐血不止了。如果你是需方,更要注意这点了。价低也有人做,那他的质量一定要先打个问号。

楼主:
楼上的说的很有道理.如果是要考虑到售后或自用一定不能选择次货,但有些小工厂的老板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总以为一样的东西,我为什么不选择便宜的买,非要买贵的,如果作为长期考虑,往往这样的老板会多花钱

网友J:
哦,我明白了。为什么人家老是说我们的成本高,原来这些东西还有那么多假货呀,那假货的价格买真货那不是开玩笑吗??

网友K:
有些小工厂的老板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总以为一样的东西,我为什么不选择便宜的买,非要买贵的,如果作为长期考虑,往往这样的老板会多花钱!

网友L:
各位恐怕还没有见过按钮会被手指按碎的吧.

网友M:
现在的电器质量差的好的价格相差很大,我一般是看什么场合用,其实有些旧进口机器上的东西比新的国产还好。

网友N:
wushulin兄说的很对
想买真货就别想着价格低,当你把价格压得非常低的时候,别人只有给你假货了

网友O:
偶就是只管选型,提供型号,有公司采购去买,货也不错,价钱也合理,如果货不好的话,我就不给签字,供货商拿不到钱的,这就是我们公司的制度!
所以买来的电器元件用的都很放心
只要公司有严格的制度,按制度去做就没问题

网友P:
我们很少用国产的,进口专营的

网友P:
正泰本来就是做假货起家的,有人做他的假货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