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

楼主(2008-12-28):
三菱FX1N   PLC    内部寄存器D128-D255  不是EEPROM保持的吗    ?现场没有严重的干扰  怎么会数据丢失呢  ?

网友A:
不是EEPROM保存的,是超级电容保存的.

网友B:
你现场是突然断电了吧?
如果突然断电是很容易丢失数据的,不知你是在PLC做的还是上位机中做的?
建议加个不间断电源吧

网友C:
D128~D255是EEPROM保存的;
检查一下程序有没有地方有复位指令;

网友D:
程序中其它地方复位了的几率大些
遇到这种情况,而你没找到,那可以用个小程序,就用到这几个地址去试下,看会不会丢失

网友E:
如果没有复位的情况,有可能是地址用重复了,或是用错了16位与32的语句,所以你在监视的时候就显示的是0

最有可能就是这几个地址你进行了32位的运算,又进行了16位的运算,检查一下程序吧

楼主:
已经查找过了   没有复位指令    数据丢失后数据不是显示为零   而是负数    也查找过没有16-32指令用错的情况 所以比较奇怪

网友D:
那就用过小程序,一两条指令试下,试了不行,就把监控的程序截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F:
检查有没有除法运算,除法运算会有余数占用后面的寄存器

网友C:
先把这个程度传到电脑上保存起来;
重新下载个简易的程序试一下;

网友G:
支持3 4 5楼意见    看 看 这几个地方
是可以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