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8):
我现在做一台自动焊锡机,要用到多轴控制,我看到台达EH系列的PLC可以输出4轴脉冲,但它的脉冲输出完标志只有两组,就是Y0  M1029,  Y1  M1030,我现在想问的是那它的另外两组就是Y4 Y6 的输出完标志的寄存器是多少呢,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个没用过,详细看一下手册

以三菱的经验,是不是要另外加扩展模块才能用4轴,不加时,本机上只有两轴输出

楼主:
是的,三菱的就只有两轴的,要用多轴要加模块,成本很高,但现在台达EH本身有4轴输出,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像其他两轴一样有输出标志了

网友B:
三菱FX1S/1N/2N是自带二轴的;
FX3U/FX3UC自带三轴;

台达EH本机上就是四轴的,标志位这个没注意,查一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