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8):
昨天在停送电的过程中 有一组电容柜不能正常工作, (功率因子控制器 RVC)显示过压报警
上级主管让停下电容刀闸,这时有一个外协安装师傅不让,说停掉电容组可以,如果停下刀闸
会造成低压柜不能正常工作,没有信号什么的,不让停,这个师傅就走了 主管也傻了

您能说说为什么吗?

网友A:
功率因数控制器有过压保护功能,可以设置,我设置410v

你说的电容柜可能有信号部分连至别的柜子【一般没有】,或是你们有什么特别的设备

网友B:
低压柜不能正常工作.这和电容柜有关系吗?电容柜的作用是补偿功率因数,怎么还有信号线接在低压柜?

网友C:
RVC的电流取样回路引自低压进线柜!
停电容柜闸刀不会影响到低压柜的工作。

网友D:
现场施工时,甲方图省事,指定一台补偿柜的220电源从调速柜引过去。

如果不熟悉现场,调速柜完全断电的时候,补偿也只好停了。

有些问题现场电工可能最清楚,生产过程中停送电,一定要跟各方打招呼、问清楚

网友E:
停下刀闸不过就是功率因数低了,低压用电电流大了,对低压柜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

网友F:
队非在刀闸下侧有接其他的控制电源,不然就是忽悠,

网友G:
先停电容接触器,在停电容柜闸刀.

网友H:
1。查一下你的主变电压,。2。对比rvc设定值。应该不会有其它问题。

网友I:
你说这个师傅说这个样的意思是不是旁的地方的控制线是丛这个电容柜的刀闸引出的,有可能你们不知到.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就可以拉闸,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J:
3楼的  低压柜不能正常工作.这和电容柜有关系吗?电容柜的作用是补偿功率因数,怎么还有信号线接在低压柜?

过补偿 会有过电压的可能性~~~

网友K:
问清楚那个电工师傅,客气点学东西不耻下问,哦上问,问清楚大家一起解决

网友L:
可以检查下刀闸后有否接其他信号线,一般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