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8):
我问个比较土的问题啊,大家不要笑,我想请问在伺服电机里的小惯量.中惯量.大惯量是什么意思啊,是指电机的惯性吗,是指小惯量就是惯性很小吗

网友A:
是指电机带负载的转动惯量的大小;

网友B:
是指电机能带的负载转换到电机轴上的惯量的大小

网友C:
转子的转动惯量.

大,中,小各有各的用途,小惯量的高速往复好,大惯量的本身惯量大,机床上用好点.

伺服电机需要惯量匹配,日系列10倍与电机惯量左右(不同品牌有差异),欧系的20左右.

一般来说欧系的惯量都小,因为他们电机做的是细长的.

转动惯量=转动半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