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8):
最近遇到系统始终位 例如M27.5 说他可以以一定周期高低电平闪烁,我想问一下真是怎么实现的 是CPU设置 ,还是通过软件编写程序代码实现的 然后分频什么的?

请问如果CPU 那么怎么设置的,如果软件编写  如何编写 给个简单的小例子号码???

楼主:
刚才有点马虎写错别字了 系统时钟  而不是系统始终! 嘿嘿!

网友A:
把你用的PLC型号说清楚;
如果是CPU的系统时钟,你只要调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CPU 那么怎么设置的,如果软件编写  如何编写 给个简单的小例子号码???

CPU属性中可以设定,勾选Clock Memory并在Memory Byte中填入字节编号,比如您这里的27 。

如果您一定要自己编写程序的话,那么请您参考梯形图编程手册附录例子的B3例子,定时器的使用。STL(指令表)编程手册的B3例子则是使用STL指令完成的这个例子。

要注意的是,这个例子仅仅针对西门子s7-300,400系列有效~~

楼主:
谢谢  偶知道了
我使用的是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