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启动模块

楼主(2008-12-28):
我知道 pLC程序在执行OB1之前会执行OB100用于系统的初始化,但是如果我想运行别的OB模块 例如OB101 OB102 OB81 OB82等 我怎么能知道它们先后调用的顺序,例如是先调用OB102 还是先调用OB101 不知道其他模块先后调用的顺序,同时弱弱的问一下在step7中有没有展示模块执行先后顺序的组件????

网友A:
个为认为这些OB是执行先后不重要,只不过为了防止一些故障停机的,也有的人这些OB一个也不下载,一样能用呵呵

网友B:
OB块的执行是系统自己处理的,一般我们编程不用考虑太多的,如果需要考虑就涉及到一些控制要求上的需要

网友C:
楼主您需要仔细阅读西门子step7编程手册。

OB的调用,不是由用户完成,而是通过PLC的操作系统完成。

因此这些OB82等,也称作中断组织块,也就是说,当系统发生这类事件后,才会去调用~~

OB100是上电运行,因为这个组织块是在发生PLC从Stop状态进入RUN状态后首先运行的,请注意,只在Stop状态进入RUN状态运行一次,因此被用来执行系统初始化~~

而其他诸如OB101,OB102是热启动以及暖启动事件引发的~~对于s7-300来说,该事件是不支持的。

如果您明白s7-200的编程的话,那么OB1以外的OB块可以被认为是中断~~

除OB1称作为循环组织块以外,其他组织块均是以事件触发,也就是中断触发!

买一本《深入浅出s7-300》或许能帮助您更快的入门……

网友D:
简单说就是这些块是需要调用时就用的,不是总在扫描的,所以没有什么所谓的先后顺序

楼主:
谢谢!是呀  真是该多看一些资料了 最近刚学习PL所以接触的知识面现在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