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对刀问题

楼主(2008-12-28):
请问数铣床对刀无效是什么原因?
西门子802C系统的数控铣床,由于长时间不用(6个月没通电),现在对刀后,每次的工件原点都是同一个
位置,每次对刀后执行G00 /GO1 X0 Y0 时,刀具都是到同一个点坐标,但是Z轴对刀有效正确,这是为什么?
这样就不能自动执行程序加工工件。
是和参数有关系吗?怎样修改?
请帮忙!谢谢!
QQ号48678717,杨先生

楼主:
请大家帮忙解决

网友A:
检查一下伺服与PLC上的电池是不是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