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应用基础

楼主(2008-12-28):
在工控设备控制中我们经常要用到模拟量!而模拟量是什么东西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对初学者是比较朦胧的!
我将通过逐步讲解让大家明白模拟量的概念!和基本应用!
模拟量应用中电流/电压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叫做A/D转换,而把数字信号转换为电流/电压信号叫做D/A转换。
我们用一个电位器控制4-20MA的电流然后连接到PLC上的模拟量输入点上然后在内部用梯形图来实现模拟量的采集,通过传送或者一系列的功能指令可以实现对模拟量的使用!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模拟量输出点去控制变频器等可以用模拟量实现功能的器件!
有人曾经问过我FX1S上如何使用电位器,其实FX1S上自带了两个电位器!大家可以直接编辑梯形图调用电位器的数值!FX1S的自带的两个电位器地址是D8030和D8031!
下面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讲解:
我们用一个开关控制一盏灯打开然后延时自动关闭!用电位器1控制自动关闭的时间间隔!

网友A:
模拟量就是实际的电压或电流值,由于在调节与计算上控制不是很精度,后又发展出了数字控制

网友B:
呵呵;PLC上的电位器一般只能用来设定计时器的给定值;
如果要处理模拟量的话,FX1S只能用FX1N-2AD-BD  FX1N-1DA-BD的模拟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