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8):
如题,谢谢!

调试一台维修后的590的经过:
前题:2008年12月24日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说是一台590+调速器原先是不能使能,他将装置拆下维修后在现场试车,可以使能了,但是报过电压故障,采用励磁采用电压控制方式时,输出电压不可控。具体情况如下:
一、2008年12月24日 在我厂试机:
用该装置接一台Z4-100-1  2.2KW 的电机,因怕装置输出励磁电压太高以致烧毁电机,于是采用临时办法:从控制电源处引了两根220V的电源线作为励磁的进线电压,这样即使励磁电压失控,也不会将电机损坏。将励磁控制方式设为电压控制,无论励磁电压控制比例设为90%还是50%,装置输出励磁电压均为196V(控推论,50%对应的励磁电压应为110V左右),也就是说设置的此参数没有起作用。
1、因装置是拆下来检查过板子的,因而怀疑是励磁电流互感器的线穿反了(会影响同名端,是吗?),于是将互感器的次级线圈反过来,正过去,均试了,励磁电压控制时无论比例设为50%还是90%,采输出始终为196VDC。不可控!
  2、怀疑装置参数有问题,于是做了恢复出厂设置,故障依旧。
3、检查和更换了模块和励磁控制回路的两个运放,拆下的也未发现任何问题。
二、现场试车
1、2008年12月25日,将昨日的590+在换了一励磁控制回路的两个运放,换下来的也未发现任何问题。再拿到我们厂来试车,故障现象依旧,励磁电压控制方式时,励磁电源为220V时,励磁电压不可控,电压控制比例从50%~90%,输出总为196V。
怀疑主板有问题,于是更换一块主板,故障依旧。
2、猜想用户不会用到弱磁。由于生产很急,而励磁电压不可控,决定采取临时办法:励磁进线电源改为220V进线,其输出电压应为196VDC,虽略高于电机额定励磁电压180V,但应可以使用。于是将装置安装在现场,现场负载为一落地镗铣床。
3、试车,带负载运行,励磁控制依旧设为电压控制,比例设为50%,量输出电压为110V;调高比例为70%,厉磁电压为140V,590诊断菜单的电流值为9.6A,与电机铭牌相符。   也就是说:换了一个场所,负载由一台2.2KW的小电机(空载)变成了一台55KW电机+落地镗铣床后,励磁电压就变得可调了。
原因不明?

三、试车过程如下:
将装置装好后,采用测速反馈,点动+5%或-5%,均正常。正常运行,速度升到20%左右时,即报故障(速度反馈故障或过电压故障);采用电枢电压反馈,则可以运行而不报警。看了一下现场设置的测速机反馈为55V,一再问他们,测速机设置他们是否动过,均说没。于是检查现场电机参数,主电机如下:直流电动机 Z4-200-31  55KW   400V  155/157A   1000/2000r/min  他励 ;测速机型号为55V/2000rpm。经过计算,测速机电压应设置为27V,于是修改测速板的设置为27VDC。再次试车,不再反测机故障和过电压故障。
这时,量了一下励磁电压,110V(比例设置为50%);于是修改比例为80%,再量电压为160V;70%时则对应140V;呵,说明励磁电压现在可控了。
速度给定可达到90%,电枢电压可达到360V,装置应能正常运行,但操作工反映,铣床速度为450而实际只有230。检查了一下测速机的电压为24V,也就是说主电机速度已经达到1000转,那么造成达不到实际速度的方法只有采用弱磁方法。(呵,认为他们不用弱磁,却偏偏用到了弱磁)
四、590+如何弱磁?怎么实现?
查看了一下有关资料,先设置电机的一般参数(400V、155A、测速机反馈、励磁电流,励磁使能),还应该:
1、将测速机反馈电压设为55V(以表明最高速为2000转/分)
2、将励磁控制设为:电流控制
3、将弱磁控制设为:使能
4、将最小励磁电流设为:50%(以达到额定转速的2倍)

请问各位大侠:
1、 励磁电压先不可控,后来又变成可控,其原因?
2、 弱磁实现方法是否正确,应能解决现场转速升不上去的问题吧。

网友A:
呵呵,为什么不直接把内容贴出来?而是用文件的形式上传呢?这样看着不是很直接吗?

从你介绍的情况看,装置没问题,但电机或者电机的接线是不是有问题呢?我感觉直流电机励磁控制,采用电压控制不好。因为直流电机励磁线圈冷态电阻和热态电阻不一样的,而且相差会很大,如果采用电压控制励磁电流,随着通电的时间越长,励磁电流将发生变化。会影响电机的转矩特性变化。

正确的控制应该是恒电流控制直流电机励磁电流。

网友B:
还要设定电枢电压的,不然是不会升速的!意思是在电枢电压到达多少伏开始弱磁。

楼主(2014-11-09):
电机:Z4-112/2-2  4KW  160V/31.5A  1500rpm  180V/1.69A 他励 1.69A 外接电抗 12mh
测速电机:110VDC/2000rpm
1、 设置590参数
因为要求达到的最高转速1750对应的测速电压为:1750*110/2000=96.25VDC
590拔码开关设置: 测速电压96VDC  电枢电压:150V, 电枢电流为32A, 励磁电流:1.7A
参数设置:
1)速度反馈方式: 测速反馈;
2)磁场使能: ENABLE;3)磁场控制方式:电流控制
4)弱磁使能:ENABLE;5)MAX VOLTS=80%
6) 最小励磁电流:69.9%
2、 进行电流环的自整定,起初速度不稳定,进行了两次自整定后,运行变稳。
3、分别使用弱磁使能和不使能,对该系统进行试验,结果如下:
类别 序号 给定电压 电枢电压 测速机电压(VDC) FIELD DEMAND 备注
不弱磁 1 5V 78.9 47.6 100%
不弱磁 2 10V 157 95.5 100%
弱磁 3 5V 82 49.3 100%
弱磁 4 10V 144 95.5 69.9%
综上所述:可以通过设定测速的电压以达到提高转速的目的,但是否采用弱磁,提高转速的方式不一样.
一种是通过减弱磁场,一种是通过增大电枢电压.
采用弱磁功能时,达到规定的电压(给定8V时)后,保持电枢电压144VDC不变。再增加给定,则保持电枢电压不变,而使励磁电流减少的办法来提高电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