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8):
最近看FBS-DAP人机时无线感应卡1和卡2除了写入次数不同外 在功能上还有区别吗?
赐教小弟!谢谢

网友A:
无线感应卡分为3种,分别是CARD-1,CARD-2和CARD-H。前两者的区别在于:CARD-1内的卡号独一无二,不能copy,不能改写;而CARD-2的卡号可以改写,至于其他功能没有区别。CARD-H比较特殊,它的操作频率比前两者高得多,而且内有一组只读的UID CODE(卡号唯一,且无法复制)和一组可读/写的ID CODE(卡号),FBs-DAP-BR/-CR 可选择读取其中一组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