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8):
有一面300千乏的 电容器柜。自动控制器控制自动切换。每个电容器30千,共十路。总装见容量1000千伏安。启动到300千瓦的容量就 十路全投。按计算最多投运四组。后来经全面检查,发现有三组电容器工作电流只有28安。达不到额定电流43安。初步判定该三组电容器内部击穿短路。问题是柜子装上才投运啊?不 应该有这样的 现象!补充:因数设置0.92.过电压上限400.切换间隔15秒。 请大家分析分析。谢!

网友A:
应该不是短路故障,如果是短路的话电流不止28A,应该超过额定电流才对,两端电压是多少,达到额定值了吗?

网友B:
更换电流达不到要求的电容!

网友C:
也许电容器不合格吧,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