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8):
谁能发个家用的触电保安器 接法的 实物图给我

网友A:
保安器就是漏电断路器,上进下出,家庭用的一般是1P+N型的,L接火线,N接零线!

网友B:
特别注意火零不能接反。

网友C:
一般都是左零右火,上进下出。
只要不接错就没啥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左零右火,上进下出。
只要不接错就没啥问题
不一定啊,漏电开关上面有明显的标识L和N 的接线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