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8):
请问版主:
研祥研祥EC3-1541CLDNA单板计算机的看门狗定时器如何使用的?
具体的汇编程序怎么写?
另外,我想知道该如何具体编程实现看门狗的系统复位功能。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编程思想,如果有汇编或者c语言的源代码更好。
谢谢!!加急!!

楼主:
琢磨了半天,终于搞定了,传送上来跟大家分享

看门狗定时器控制表
级  值  时间/秒  级  值  时间/秒
1  F  0  9  7  16
2  E  2  10  6  18
3  D  4  11  5  20
4  C  6  12  4  22
5  B  8  13  3  24
6  A  10  14  2  26
7  9  12  15  1  28
8  8  14  16  0  30

通过以上表可以查出时间与写入443寄存器数值的关系。
如执行以下指令:
             MOV    AX,5H
             MOV    DX,0443H
             OUT    DX,AX
系统会在约20秒后复位。
注意以下两点:
如果在20秒内禁止看门狗,则系统不会复位。
如在20秒内重新写入定时时间,则看门狗会按新时间来重新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