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8):
1避雷器必须通过接地端以尽可能短的路径可靠接地。 2安装时,必须与建筑物的外墙及柱子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3信号避雷器连接必须与数据进线方向一致。 4不同类型的数据传输线应选用不同类型的避雷器。 5电控房所有的设备采用单点接地法,即所有地线全部接到直流汇集排上,再由汇集排与直流地网相连。

网友A:
补充一下:
6、避雷器的接地线按泄放电流大小选择,最低不能小于10平方。

网友B:
回复一下
说的太笼统了,不知道楼上是在那看到了接地线最小不能小于10,还有楼主说的东西感觉就是没说,呵呵!

网友C:
避雷针安装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 砖木结构的房屋,可把避雷针敷设在山墙顶部或屋脊上,用抱箍或对锁坶丝固定于梁上,固定部分的长度为针高的1/3。也可以将避雷针嵌于砖墙或水泥中,为了结构的坚固,插在砖墙中的部分为针高的1/3,插在水泥中部分约为针高的1/4-1/5。

2 对于平顶屋上的避雷针应安上底座与屋顶层连接,并用螺丝紧固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的太笼统了,不知道楼上是在那看到了接地线最小不能小于10,还有楼主说的东西感觉就是没说,呵呵!
一般20KA的避雷器都要求地线不小于10平方
40KA的要求不小于16平方
可以找个避雷器的说明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