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8):
现在用仿真软件时,就是不知道没有硬件(plc)能不能运行。还有谁有仿真软件说明书!

网友A:
用仿真软件不需要硬件。
仿真就是用软件来模仿硬件的功能。
如果有硬件,直接用硬件来调试就可以了,还要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B:
意然是仿真就不用硬件了,三菱的有仿真软件的操作手册,欧姆龙的我最近也在找。

网友C:
OMRON模拟器1.5入门步骤

网友D:
呵呵;
仿真就是在电脑模拟PLC的功能(有的功能是不能仿真出来的)
如果你同时用触摸屏及PLC的模拟话,就需要有硬件了;

网友E:
^_^什么破仿真呀,最好是别用,很多功能根本仿真不出来,我用了一次就没在用过;要是自己学着玩还可以;要是真是干活,趁早别用;没什么好处;

网友F:
我也是这么认为,仿真对于初学来学是很好,但是到了后面还是用PLC好

楼主:
仿真可以看到具体指令的运行特征,在以后的编程时更加能够驾驭它!~~  是这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