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8):
一控二变频恒压供水,采用山肯变频.切换时有短暂不稳定.即从0至20HZ时时间与设置不一致,比较长.已致感觉到水压不稳,老是这样.求教.

网友A:
即从0至20HZ时时间与设置不一致,比较长.
是什么意思!如果时间长可以设定短点呀!
没有用过三肯的变频器!
平时都是用艾默生的TD2100,感觉很不错!

网友B:
没看懂楼主说的什么意思
如果时间场可以设置短点

网友C:
没说明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控二变频恒压供水,采用山肯变频.切换时有短暂不稳定.即从0至20HZ时时间与设置不一致,比较长.已致感觉到水压不稳,老是这样.求教.

一托二,你是什么模式;循环还是固定;

是三垦变频器吧;

切换时压力不稳定,应该是用的循环变频吧;

这个是通病,不好解决,换用固定变频就好些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控二变频恒压供水,采用山肯变频.切换时有短暂不稳定.即从0至20HZ时时间与设置不一致,比较长.已致感觉到水压不稳,老是这样.求教.

变频控制水泵时:最低频率是20Hz ,因此:一启动就会迅速到达20Hz ,是正常的

压力不稳定另有原因!

网友D:
^_^如果单单说0~20赫兹为什么会出现压力波动。

原因就是转速太低,流量和转速成正比,转速低,流量小,用水量大,低速保不住压力,^_^要是这样就好办了,在水泵的出口加个质量可靠的止回阀吧^_^我见过的止回阀还没有用的超过一年的^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