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变压测试电源

楼主(2008-12-28):
各位,75KVA的变频器配75KVA的变压器要注意什么?
用于得到一种变频变压测试的电源

网友A:
你的问题面也太广了吧,具体是哪方面的?单从负荷匹配来说是没有问题!

网友B:
是变频器前的变压器还是变频器后边加变压器?
没看懂楼主在说什么
如果是想得到变频电源可以考虑市场上的三相EPS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