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位大虾请教个关于模拟量输入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8-12-28):
图上的槽4是AD003应该是模拟量输入模块那为什么要设置为1点输出9点输入啊?
哪位有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的中文手册阿?
邮箱 lj19820422@163.com

网友A:
去ORMON网站上看看!
在百度上找找也有的!
自己动动手就可以了!
不要老是等现成的!

网友B:
C200H-AD001/DA001有中文的;
AD002/DA002及AD003/DA003有英文的;

网友C:
omron现在技术支持做的不错的,你打一下热线或在OMRON官方网站上查一下资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