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8):
按下启动按钮I0.0,Q0.0变为ON.
10S后Q0.1变为ON.

按下停止按钮I0.1.反过来 Q0.1停止.
8S后Q0.0停止.

这样的顺序功能图该怎么画.梯形图可以多加个定时器把它断开.顺序功能图就难画.
书上很少说到有关停止的图.是不是都在初始化M0.0中加上一个常闭就可以了...

网友A:
既然会梯形图,那就用梯形图呀!
还是梯形图用的多!
而且顺序图现在用的很少!

网友B:
不知道你指的功能图是不是这个,如果是,你可以用梯形图编,然后转换的

网友C:
先用梯形图编,编好后再转一下,试试
要是不能转的话,就用语句表写,再转一下

楼主:
我说的是这种图..但是停止按钮不知道怎么表示出来..
书上的练习题.
看了书之后能画得出顺序图的几乎都可以用梯形图表示出来.
西门子在书上还好理解. 那些单步,单周期,连续,都设计得很巧妙.
就是面对软件不知道怎么开始好...还要学一些功能指令...这样应该可以上手了把.
呀,书本很有用的嘛.在学校怎么就不喜欢看书呢.后悔也...

楼主:
谁会在这个图上加停止按钮?要是停止中又要有变化该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