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W/CCW伺服控制

楼主(2008-12-28):
打算用CW/CCW就是双脉冲控制伺服,CW的意思就是正转,CCW的意思反转么二者输出的时候只能选其一么?想只控制电机正传,接线怎么接,只要接两根线就可以了么?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伺服,找本你的伺服相应的手册,就能找到可以参考的接线图,就几根线
但是不同的控制器,接线信号的命名会有不同,

CW/CCW双脉冲控制时是只要有一个输出就行了,每个对应一个方向,一般伺服当两个同时输出,哪个方向都不会转的
只要一个方向转动,就接其中一个信号就可以,接后如果和你要求的方向不一样,只要再改下逻辑就行
接线时还要注意控制器的信号是集电极还是差动信号

楼主:
用PLC的脉冲端口输出的,集电极还是差动信号怎么讲,因为是以前别的设备改造,我看见它PLC上面是的CW和CCW口都有出线,故此疑问~谢谢

网友B:
你如果分不清什么是差动什么是集电极,就把你PLC和伺服的型号贴上来

网友C:
伺服电机也可以设为双脉冲,在驱动器里面设置选项脉冲控制或方向控制。一般做伺服编程的都不会选用脉冲控制。

网友D:
呵呵;可以设成脉冲+方向控制,这样只要一个脉冲;
也可以设成正负脉冲控制;此时当然只能有一个给定;

网友E:
CW/CCW的意思是,如果你选了这种方式,那么对应的伺服放大器上的哪个接口上有脉冲,伺服电机就会朝哪个方向转。
如果你只有一个方向转,可以只接一面的线,但这种情况应该比较少,有时手动还是要正反转的,调试方便啊

楼主:
型号是CP1H-XA40DT-D,应该跟伺服型号关系不大吧,只要能用CW/CCW模式控制电机正转就可以了,接线只要接其中的一根就可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也可以设为双脉冲,在驱动器里面设置选项脉冲控制或方向控制。一般做伺服编程的都不会选用脉冲控制。
一般做伺服编程的都选用什么控制?因为目前是用模拟量控制速度编码器反馈,我想尝试下用脉冲做,高人指点!

网友A:
伺服可以用双脉冲或是脉冲加方向
因为通常的PLC能提供的脉冲输出口都是比较少的,而且有时一个系统可能要控制几个电机,这就要求在使用是尽量用一个脉冲加上一个方向信号控制,方向控制可以用PLC普通的输出点控制
当然如果控制的电机比较少,不考虑这个也没关系

楼主:
脉冲加方向的话,在伺服上应该接四根线(另外两根接COM端是吧)咯?

网友D:
如果电机只有一个转向的话,只用二根线;
如果是正反转都有的话,不论那种方式,都要用4根线;

网友F(2009-02-03):
请参考接线图,用是的松下的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