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M-DA

楼主(2008-12-29):
FX2N-DA模块的电压输出,只需要把IOUT跟COM短接,内部有没有软件的设置

网友A:
不需要特别设置,接线方式,模拟输出可在电流、电压输出中选择

网友B:
呵呵;DA模块上不需要设置,但要在主机上编程,及指定输出的电流还是电压;
FX2N-2DA上带有增益及偏置调节旋钮;

楼主:
谢谢,因为欧姆龙上面要设置的,三菱不怎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