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9):
有没有大虾指教下调用直程序指令怎么用啊?我用经常会出现问题,比如:定时器线圈得电但是不计时,不得电的触点也能接通!

网友A:
在子程序中的定时器要用T192-T199
这个手册上是有要求的

网友B:
子程序里有一些必要的说明,这都要仔细看的,例如楼上版主说的,还有就是有些输出在子程序执行完成还会保持或不保持的

网友C(2013-10-18):
为什么子程糸CALL调用一次后,CALL接通条件断开,子程系里面输出没有断开,定时器不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