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9):
起动电流的瞬时值与负载无关,即使泵叶卡涩也不应该造成起动电流瞬时值的最大值变化。若果真泵叶卡涩,只会造成起动电流持续时间较长,降不下来(这倒可能造成上游开关热磁保护动作跳闸)。
若电机绕组对地绝缘正常,起动电流最大值偏大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绕组相间或匝间绝缘电阻值下降的原因造成的。相间绝缘下降检查较容易,而要检查匝间绝缘下降就很困难了。
起动电流最大值偏大的原因还可能三相绕组的某一相部分断线(若绕组采用双线并绕的话)。可以采用双臂电桥测量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值,若发现偏差较大,应该怀疑某一相部分断线(电阻值较大的相断线)。
此外,还应该注意该电机是否并联有改善功率因数的电容器,若电容性能变差,也会造成起动电流值偏大的现象。

网友A:
楼主看来对电机很有研究了,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离心式水泵,要是把出口关闭了,这个时候的电机的电流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B:
把出口关闭相当于堵转,电流应该一直维持在启动电流值,约为其额定电流的5~7倍!

楼主:
长时间关出口阀会毁泵

网友C:
哈哈哈哈哈哈哈

单级离心泵关闭出水阀门,电流略大于空载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来对电机很有研究了,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离心式水泵,要是把出口关闭了,这个时候的电机的电流可以达到多少?
你要问的是垂直叶轮式离心泵吗?

网友D:
我们现场有一个超声波清洗机,有时就是关掉阀门,但水泵不断,这时水泵电流上升3倍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们现场有一个超声波清洗机,有时就是关掉阀门,但水泵不断,这时水泵电流上升3倍左右

单级叶轮是可以关闭出口阀门的,多级泵就不好说了,你的是多级泵还是单机泵?

网友A:
其实我想说的:
不要没事到处找贴,要的确是经得住别人的提问,你们天天这电机,那电流理论一大堆,都是从别处贴过来。这有什么意思呢?随便提个问题就难住了,不要让我看扁你。我只是试探讨一了。还有那天一个什么电容补偿的贴,我也是问一个问题,同样没有回答出来。
搞技术的,不要吹牛,要脚踏实地,这样自己才有提升。
这个贴里面,如果我是版主,楼主会扣分了,5 楼加5分

楼主:
垂直叶轮式离心泵出口阀关闭后电流最小

网友E:
把风机出口堵住的话,起电机电流大小怎么变化

网友A:
楼主:你看一下你上面的回复,你是怎么回复的?
下次出题,请严谨一点。我会经常向你们提问的。如果下次要是再回答错误,我会向网站申请扣分,以灌水处理。

网友F:
^_^来个大忽悠,我给楼上的问个问题,如果把离心泵换成,深井泵或潜水泵电流会怎么样呀???

网友A:
回楼上:
我只测过离心泵,基本上是空载电流,其它没搞过。

网友F:
是不是没测过就不应该知道那??

如果让你分析一下,你认为什么结果??

离心泵为什么它的电流要小呀??你能分析出来吗??

我不是怀疑你的水平,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得到分析出来。

网友A:
回复:
我没有做以上关于水泵之类的项目,测过离心水泵我也只是在好几年前修空调时搞过的。什么原因我也分析不出,你也不用问,还是把这个问题留给有经验或懂行的回答吧。
对这一块,不用说怀疑我的水平,我本来就不行,我注重实践,很少空谈。技术不是吹牛吹出来的,今天提这个问题的目的主要看大家天天都有几个非常高的题目出来,只是试探一下大家的深浅。

网友F:
^_^

水泵的工作原理是,高速旋转将内部的气体或水甩出去,来形成负压,这样才能吸入新的水量,如果没有出去的水,那么就没有进来的水,消耗的功率就比空载的时候大一点点。转速越高转矩越大,这也是为什么说水泵的功率和转速成正比的关系了。具体公式早就忘了,但是原理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