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9):
在所有存储区中,只有V、M、定时器电流和计数器电流存储区能被组态为保持存储区。

应用S7-200时,可以选用以下几种数据保持方法:
1、CPU的内置超级电容,断电时间不太长时,可以为数据和时钟的保持提供电源缓冲
2、CPU上可以附加电池卡,与内置电容配合,长期为时钟和数据保持提供电源
3、设置系统块,在CPU断电时自动保存M区中的14个字节数据(MB0 - MB13,我最喜欢使用这个区而且无需编程(相对与5而言),当然这个区范围有限,但是重要数据一般不多也就够了,推荐你使用这个)
4、在数据块中定义不需要更改的数据,下载到CPU内可以永久保存
5、用户编程使用相应的特殊寄存器功能(特殊存储器SMB31、SMW32),将数据写入EEPROM永久保存

3~5都是可以永久保存的

网友A:
谢谢楼主,我只知道用3,5我不会用,这回学习一下了,谢谢!

网友B:
第5项写入时要注意,EEPROM中写入是有次数限制的,超过就不能再写了,所以对应的程序要用脉冲或上升沿触发,不要弄成每个周期都执行,不然几天就完蛋了

网友C:
PLC电容保持的一般可以保存一周的时间;
加电池卡可以保存200天左右;

网友D:
第5项还是少用为好哦!
我就基本不用!只有非用不可的时候才用!
不然就像楼上说的会后悔的!

网友E:
学习了,多谢楼上朋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