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9):
“源型”“漏型”跟"NPN" "PNP"怎么对应起来的

网友A:
漏型对应NPN型

网友B:
源型、漏型是指直流输入/输出PLC而言,针对的是输入点/输出点的COM端,当公共点接入负电位时,就是源型接线;接入正电位时,就是漏型接线。或者换种说法源型是高电平有效,漏型是低电平有效。
源型输入是指输入点接入直流正极有效
漏型输入是指输入点接入直流负极有效
源型输出是指输出的是直流正极
漏型输出是指输出的是直流负极。
源型与漏型的选择决定了使用那种传感器,他决定了COM端口的电压为正或是为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型输出是指输出的是直流负极。

可我们NPN漏型输出的COM端口的电压为24V的啊

网友C:
我记得这个说法,三菱的与西门子的正好相反,所以有时候大家讨论起来都是对的,还说不到一起去。但只是说法不一样,实质没有区别。

漏型输出是指NPN,这是三菱的说法

三菱的输入内部是源型的(PNP),要接漏型输出的传感器,就是说,三菱的可以自己的输出直接接到输入端。

网友D:
源型、漏型是指直流输入/输出PLC而言,针对的是输入点/输出点的COM端,当公共点接入负电位时,就是源型接线;接入正电位时,就是漏型接线。或者换种说法源型是高电平有效,漏型是低电平有效。
源型输入是指输入点接入直流正极有效
漏型输入是指输入点接入直流负极有效
源型输出是指输出的是直流正极
漏型输出是指输出的是直流负极。
源型与漏型的选择决定了使用那种传感器,他决定了COM端口的电压为正或是为负
将的非常详细,就按照这样去理解。

网友E:
呵呵;对于PLC输入来说:
漏型对应NPN型;
源型对应PNP;
三菱FX1S/FX1N/2N的中国销售的都是漏型的;需要用NPN型的;PNP转换后才能使用;
S7-200新型的输入二种都可以;
老型的CPU214  CPU216只能是一种;

网友F:
每个人的理解的角度不同解释就不同。
我开始不能理解“源”和“漏”的区别,常搞错,后来查看电路的电流回路走相,豁然开朗,提出供参考。

不管是源还是漏,都是开关量控制,你就按一个开关的接入电路看。
OK

“源型” 控制电流“源头”,开关接在负载的前边。对应晶体管的就是“PNP”型。

“漏型” 控制电流的“漏出”,开关接在负载后边。对应晶体管的就是“NPN”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