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9):
电动门(遥控)想改为手动按钮控制,电源~220V,电机——24V,在不破坏原有线路板的基础上,有好办法吗?
请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A:
把电路图贴上来看看,应该比较好改;电机前面应该有继电器,用按钮控制它就可以了;

网友B:
把传感器去掉,然后用按钮触点去代替,大概就是这样,不过楼主最好把图发上来。这样说的就更清楚些。

网友C:
找到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继电器(接触器),加按钮控制相应的继电器。

网友D:
可以在不影响遥控功能的基础上改成手动 / 遥控两用的,请贴上图纸来帮你改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图纸,所以才困难,谢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