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9):
S7200PLC
程序在软件中编译显示的是正常的
但是下载的时候
有提示编译错误,然后下载失败,请查看非致命错误。
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下载之前CPU读得到吗?波特率设置的正确吗?如果你确定程序没问题,那么你的设置上肯定有不对的地方。多试试。

楼主:
系统块可以正常下载,程序下载到100%就会弹出来错误,数据块就没法下载了
设置没有问题
以前下载的时候数据块是不为0的 ,怎么这次编译后数据块大小变成0了呢?

网友B:
使用的是CN系列的PLC吗?软件版本是否对呢?界面是否设定为中文呢?

楼主:
是cn系列的PLC,软件版本V4.0 SP3,界面是中文的
昨天下载程序还是正常的 今天就不正常了

网友C:
呵呵;S7-200 CN的很多人不注意这个软件的版本问题;

楼主:
楼上的 我的版本有问题?怎么昨天还能下载呢?

网友C:
呵呵;那就重新编个简易的程序下载试一下;

网友D:
程序是不还有错误??????????????

网友E:
建议换过SP6版本的软件下载试试或在通信里面搜索一下所有波特率,是CN的,也把软件搞成中文的,就这么多没有别的,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