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齿轮比

楼主(2008-12-29):
请问松下伺服电机默认的电子齿轮比是多少,型号是MSM A042 A1G

网友A:
这个要查伺服手册,看看对应是哪个参数,然后在伺服里面看一下

一般默认的不适合,都要修改的

网友B:
呵呵;分子与分母按你的要求来设定;

楼主:
默认的会不会是1哦?~-~

网友C:
你还最好找本对应的手册看下,这些在手册上很清楚的
你用伺服还是第一次用,不找个手册看,没有它参考,是肯定做不了的
不只是这一个参数,还有其他的参数要调整的
还有接线等,这些都是要参考手册的

看了手册,使用过程中再有具体问题再来这讨论,这样才是对的方法

网友D:
我手头没有资料,只记得如果不设置的情况下,伺服转速很低。

还有松下伺服包装里面是没有资料的,如果要资料除非你和供应商很熟。要不然就不给

网友D:
我手头有一本A4的说明书:(以下为出厂值)
44*1  脉冲波输出分周分子    2500
4B  命令分周倍率分母   10000

网友E:
电子齿轮比要自己算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