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风机的控制

楼主(2008-12-29):
我公司有一个5.5kw的风机(用于烧煤 加热的引风机)现需要改装要求 风机能根据烤箱温度的提升 逐步减少风机的转速(无级变速) 达到节能目的  (大概需要的配件 温控仪表 传感器 变频器等)现需要高手能提供仪器电器的型号 最好能提供线路图

网友A:
这样呀!
类似于恒压供水,我这里有恒压供水的TD2100,上面说明很清楚的!
我有说明书,你要不要!我发给你!
具体的型号你要自己看选了,不要只等现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公司有一个5.5kw的风机(用于烧煤 加热的引风机)现需要改装要求 风机能根据烤箱温度的提升 逐步减少风机的转速(无级变速) 达到节能目的  (大概需要的配件 温控仪表 传感器 变频器等)现需要高手能提供仪器电器的型号 最好能提供线路图

你这个是引风机改造,通过检测烤箱的温度来形成闭环控制引凤的风量,让后在调整锅炉的燃烧。你是这个想法吧。

^_^明白的给你说吧,这样的闭环控制还不如直接开环,人工给定变频器的频率效果好。开环给定基本上也不大用调整。也就是一开始烧锅炉的时候调整一下。正常后基本不用调整,这个在做食品的用的很多。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网友C:
也可以搞成3--8段频率,把需要的火焰也分成3---8段,对应控制

网友B:
^_^用不了那么多段,一个小火、一个大火、一个开始点火基本上就可以了,多了没什么意义。电机还不能稳定运行。

楼主:
风机
你好

网友D:
要不我就搞个PID的仪表带一下变频器就好了,你想手动时也行,也自动也能调节,可在仪表上设置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