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ALL指令问题.

楼主(2008-12-29):
使用CALL子程序调用,在不同的子程序里能不能有同一个输出.
比如Y4我在P0有作输出,在P2里当条件满足时也输出.但是在检查程序时,显示有双线圈.
书上没写这方面.请问是不是这样用不行.
谢谢...

网友A:
在三菱PLC里面,据我所知道的双线圈在如下状态下可用。
在跳转命令如:
LD   X0   CJ   p0
LD   X1   OUT  Y0
FEND    p0
LDI   X0
AND   X2
OUT  Y0
END
还有就是在步进程序里面可以使用,但是要间隔一步以上。
解决双线圈的最好办法是用一个中间继电器转换过渡一下。
但是有用FEND命令一定要用双线圈。否则将有一区不执行。

网友B:
不行,你可以使用标志位。

网友C:
可以根据需要使用辅助继电器;

网友D:
你的子程序里Y4不是保持的,即使检查时显示双线圈,也没有关系的

楼主:
感谢各位,
我也试过用中间继电器.但是把他调用到公共程序时转换不过来.

网友E:
没有用PLC试,我用仿真试了下,没什么问题
两个子程序中有同一个输出,当其中一个条件成立执行时,两个之间没影响
如果你有PLC在手边可以按我这个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用PLC试,我用仿真试了下,没什么问题
两个子程序中有同一个输出,当其中一个条件成立执行时,两个之间没影响
如果你有PLC在手边可以按我这个试下

好的,谢谢你.下午我去试一下.
我还想问一下,你在检查错误的时候有没有显示出错?
有的时候程序显示错误,我也写进去,PLC就会显示错误.

楼主:
我去试了下不行.
但是我不是按你这个梯行图试的,我是用我写的那个.
写进去以后PLC的错误灯在闪.

我还想问一下,我写了一个程序,检查没有错误但是写到PLC里面,PLC就显示错误.请问这有那些原因会引起这样的错误.

网友E:
如果PLC能和电脑通讯上,那你可以用软件读下PLC的错误代码,再到帮助里去看这个代码的含义,这样再去分析错误

楼主:
呵呵....
没用过读错误代码,
是不是用PLC诊断来读错误代码.

网友E:
对诊断中可以看到错误代码
为什么不用我的程序试下呢,先要用小的程序看下这样的做法到底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了再去考虑复杂的

楼主:
呵呵...
谢谢你.
我明天把你的那个程序去试一下

楼主:
大哥,我今天去试了一下你那个程序,是正确的.

网友E:
那你自已的程序就有问题了,
故障代码是什么呢
可以根据代码找到原因的

5楼的回答是正确的,补上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