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9):
请教各位伺服高手。指令脉冲输入的PULSH1、PULSH2、SIGNH1、SIGNH2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伺服在进行位置控制时,要接受双脉冲信号或是脉冲加方向信号
上面的四个就是对应这几个信号的接线
PULSH1、PULSH2接脉冲信号
SIGNH1、SIGNH2接脉冲或是方向信号

楼主:
谢谢。
我是一个刚开始搞伺服的
能不能帮我画一个位置控制的接线图。
我想交几个朋友。我的邮箱是tangyanby@126.com

网友A:
接线图伺服的手册上是有的
不要想着别人给你现成的,自已画,有问题再说
如果你不能确认是不是正确的,你也可以把画的图贴上论坛来

网友B:
呵呵;伺服的手册上有详细的接线图;
注意设成脉冲+方向还是正负脉冲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伺服高手。指令脉冲输入的PULSH1、PULSH2、SIGNH1、SIGNH2是什么意思?谢谢
即然有这些I/O口说明,这也说明你有说明书。书上说得清楚的,并且有好几个接线图,就算是别人帮你画一个,也是按书的画。

网友D:
脉冲+脉冲-,方向+方向-

网友E:
你是用PLC 控制还是用运动控制卡控制啊 ?用PLC 控制就是脉冲+方向   用运动控制卡就是脉冲+脉冲-,方向+方向-,接线图在说明书上就有啊!

网友F:
http://www.gk528.com/gkex/2008/20080927032218.asp
我给您一个,有说明。看过应该就会了!

网友G(2014-04-02):
看说明书吧,现在A5的说明书是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