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9):
有发电机组4台,分别是90KW1台,100KW两台,200KW1台,想并网运行,怎样才能实现? 改造投资可在5万元以内。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有对应的同步器,可以将发电机与对应的主网达到同步;同步后再并到上面;

可以找专门搞这方面的公司,有现成的方案,用PLC及同步器控制,并且可以根据负载的情况自动开启/关闭其中的一台或几台;

网友B:
并网要的条件:电压〈5%、频率〈-0.1---+0.1、相位〈15度、相序相同。主要防止非同期并网!电压由励磁、用转速先调相位再调频率。在操作中要保证转速的稳定(压力、温度、旁路、真空)。
自动同步并网装置可以让你稳的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并网要的条件:电压〈5%、频率〈-0.1---+0.1、相位〈15度、相序相同。主要防止非同期并网!电压由励磁、用转速先调相位再调频率。在操作中要保证转速的稳定(压力、温度、旁路、真空)。
自动同步并网装置可以让你稳的很!

有道理!

最好再咨询一下发电机的生产厂家

像潍柴发电机并网,转速高的发有功,转速低的发无功

网友D:
你这四台机的输出容量相差太大了,最小的90,最大的200,如果并在一起的话会容易产生小马拉大车的情况,并且不同品牌的发电机虽然相差不大并机也不是很理想,我原来 的公司,一台康明斯400KW的和一台道依茨450KW的并机,费用花了十几万,并是并上去了,但是效果不好,总电流不能超过700A,还有就是我们那台160KW的空压机起动时,很容易拉死那台康明斯的,康明斯的拉死后道依茨的也很快受不了,后来没办法,只好改线路用康明斯的专拉空压机和一个用电比较小的车间,电流是350-400A,道依茨的拉剩下的车间和办公区.生活区,电流500-550A,就算空压机启动对康明斯的发电机也没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C:
改造成分区供电吧,比较简单,比较现实,

用接触器或是万能断路器【停电时】 隔离开,防止倒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