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抗器

楼主(2008-12-29):
直流电抗器装在什么位置,听说接在变频系统的直流整流环节与逆变环节之间,那怎么接啊

网友A:
呵呵;变频器一般都留有这个接口;
不接时二个端子是短接的;

网友A:
这是三菱A700的,上面P1与端子P/+之间是短接的,如果加直流电抗器就把短接环拆下,接到这二个端子上就行了;

其它品牌及型号也一样;

网友B:
富士的直流电抗器用在P+和P之间
在整流器后接入直流电抗器可以有效地改善功率因数,配合得当可以将功率因数提高到0.95,另外,直流电抗器能使逆变器运行稳定,并能限制短路电流,所以很多厂家生产的55kW以上的变频器都随机供应直流电抗器

网友B:
此图为富士G11/P11系列变频器的接线图
红色部分即为电抗器

网友C:
^_^你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呀,看看说明书。。上面有

一般就是P和P+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