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9):
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是:
(1)无冲击电流:软起动器在起动电机时,通过逐渐增大晶闸管导通角,使电机起动电流从零线性上升至设定值。对电机无冲击,提高了供电可靠性,平稳起动,减少对负载机械的冲击转矩,延长机器使用寿命。降低电机起动电流,降低配电容量,避免增容投资。
(2)有软停车功能:即平滑减速,逐渐停机,它可以克服瞬间断电停机的弊病,减轻对重载机械的冲击,避免高程供水系统的水锤效应,减少设备损坏。
(3)起停参数可调:根据负载情况可自由地调整至最佳的起停状态。
(4)具有微机保护功能:软启动器完成启动任务后有各种保护功能

网友A:
问你一个问题,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传统减压启动和软启动相比较哪个的启动电流小。^_^

没有奖励呀,我不是版主。^_^就是看看有多少能答对的。

楼主:
你问我硬起和软起启动电流的问题,还不如问我1+1=?呢?

网友B:
这个问题问的没水平,楼主说的很清楚啦
无冲击电流:软起动器在起动电机时,通过逐渐增大晶闸管导通角,使电机起动电流从零线性上升至设定值。对电机无冲击,提高了供电可靠性,平稳起动,减少对负载机械的冲击转矩,延长机器使用寿命。降低电机起动电流,降低配电容量,避免增容投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冲击电流:软起动器在起动电机时,通过逐渐增大晶闸管导通角,使电机起动电流从零线性上升至设定值。对电机无冲击,提高了供电可靠性,平稳起动,减少对负载机械的冲击转矩,延长机器使用寿命。降低电机起动电流,降低配电容量,避免增容投资。

冲击电流还是有的,启动电流比星三角小是真的,好像是2.5--3倍之内,请楼下的老师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问我硬起和软起启动电流的问题,还不如问我1+1=?呢?
哈哈哈

^_^不是硬起,是星三角、自耦减压和软启动器比较,那个电流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冲击电流还是有的,启动电流比星三角小是真的,好像是2.5--3倍之内,请楼下的老师解答!

启动电流应该和星三角差不多吧,不过比自耦减压大在3倍开外,老远了^_^不信的可以测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