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9):
目前市场流行的3.5寸屏基本上都是只内置了驱动器,而不带控制器,这样给用户的使用造成了一些难度。基本上很多朋友在用彩屏时选择一些带LCD控制器的ARM7或ARM9去开发,对于不会ARM开发的朋友来说,只使用普通MCU,这样可以选择的3.5寸TFT模块,就很难找到了。

    本文就是基于市场上一款比较使用的3.5寸TFT模块编写的,用户只需要帮该TFT模块当作普通的单色液晶的开发思路来使用,就可以很容易去编程。

一、 硬件选择

1、   MCU:AT89S51

2、   开发编译环境:Keil C51

3、   3.5寸TFT模块型号:MzT35C1

二、 TFT模块基本性能:

1、基本参数

模块结构:  内置控制器

屏幕大小:  3.5英寸

屏幕分辩率:320*240

屏幕颜色数:65536色(16位真彩色)

工作电压:  3.3V/5V可选

总线结构:  Intel8080

总线宽度:  8Bit

背光形式:  LED;可指令控制,0-127可调

连接方式:  排针插座

触摸屏:标准配置不带触摸屏;模组留有触摸屏芯片焊盘和触摸屏接口

2、接口引脚说明

接口引脚
说 明

VCC
模块供电电源输入(一般无特殊要求为5V)

D0~D7
8位数据总线

CS
片选(低电平有效)

RST
Reset复位(低电平复位)

A0
控制寄存器/数据寄存器选择(低电平选择控制寄存器)

WE
写信号(低电平有效)

RD
读信号(低电平有效)

GND
接地

S_CS
预留有ADS7846的片选

S_SCK
预留有ADS7846的SPI时钟输入

S_SDO
预留有ADS7846的SPI数据输出

S_SDI
预留有ADS7846的SPI数据输入

S_INT
预留有ADS7846的INT信号

S_BUSY
预留有ADS7846的BUSY信号

3、操作时序(8位并行Intel 8080总线)

     MzT35C1模块支持intel8080总线,总线的最高速度可达20MHz(当然总线的速度能否达到最高接口速度,还与用户的总线布线、线长等有关),也就是说,如果控制MCU速度足够快的话,是可以支持视频的显示的。

注意:MzT35C1模块的总线接口是8位的,也就意味着对显存的数据操作时,需要连续进行两次操作方可完成,先传高字节再传低字节;但对于寄存器的操作(写入寄存器地址,即A0为低时的写入操作)8位的操作方可。

三、MzT35C1与51硬件接口连接图

    本例程使用GPIO来模拟总线时序。上图的模块供电为5V的模块,而模块的端口电平为3.3V的,所以在所有的51端口与模块间的连接串入了一个100欧的电阻,有关MCS51的其它电路不在图中画出,请用户具体参考其它的开发板文档进行了解。而图中的MzT35C1模块的相关引脚请以实物为准,图中仅示意对应的名称的端口,请用户在参考使用时注意。

三、 底层驱动代码编写方法

1、   端口配置

#i nclude "REG52.h"

#i nclude "intrins.h"                         //包含此头文件可直接操作内核的寄存器以及一些定义好的宏

#define LCD_Ctrl_GPIO()             //无定义

#define LCD_Ctrl_Out()                LCD_CS_SET();LCD_RD_SET();LCD_RW_SET();

#define LCD_Ctrl_Set(n)               //无定义

#define LCD_Ctrl_Clr(n)               //无定义

sbit LCD_CS = P2^6;

#define LCD_CS_SET()                 LCD_CS = 1

#define LCD_CS_CLR()                LCD_CS = 0

sbit LCD_RE = P3^5;

#define LCD_RE_SET()                 LCD_RE = 1

#define LCD_RE_CLR()                LCD_RE = 0

sbit LCD_A0 = P2^5;

#define LCD_A0_SET()                 LCD_A0 = 1

#define LCD_A0_CLR()                LCD_A0 = 0

sbit LCD_RW = P3^6;

#define LCD_RW_SET()                LCD_RW = 1

#define LCD_RW_CLR()               LCD_RW = 0

sbit LCD_RD = P3^7;

#define LCD_RD_SET()                LCD_RD = 1

#define LCD_RD_CLR()               LCD_RD = 0

#define LCD_Data_GPIO()           //51的端口是双向的,无需特意规定方向,故无定义

#define LCD_Data_Out()               //51的端口是双向的,无需特意规定方向,故无定义

#define LCD_Data_In()                  P0 = 0xff            //51的端口要读数据前需要先输出0xff

#define LCD_Data_BUS_Clr()      //无定义

#define LCD_Data_BUS_Set(n)    P0 = n

#define LCD_Data_Read()             P0

2、写数据和指令操作

//==============================================

// 函数: void LCD_DataWrite(unsigned int Data)

// 描述: 写一个字(16bit)的显示数据至LCD中的显示缓冲RAM当中

// 参数: Data 写入的数据

//=============================================

#defineLCD_DataWrite(n) LCD_A0_SET();LCD_CS_CLR();LCD_Data_BUS_Clr();LCD_Data_BUS_Set((unsigned char)(n>>8));
LCD_RW_CLR();LCD_RW_SET();LCD_Data_BUS_Clr();LCD_Data_BUS_Set((unsigned char)n);LCD_RW_CLR();\ LCD_RW_SET();LCD_CS_SET()

//=====================================================

// 函数: void LCD_Reg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int Command)

// 描述: 写一个字节的数据至LCD中的控制寄存器当中

// 参数: Addr                         要写入的寄存器的地址,低八位有效(byte)

//         Command                  写入的数据

//=====================================================

#define LCD_RegWrite(n)

LCD_A0_CLR();LCD_CS_CLR();LCD_Data_BUS_Clr();LCD_Data_BUS_Set(n);
LCD_RW_CLR();LCD_RW_SET();LCD_CS_SET()

2、   读数据操作

//=============================================

// 函数: LCDBYTE LCD_DataRead(void)

// 描述: 从LCD中的显示缓冲RAM当中读一个字节的显示数据

// 参数: 无

// 返回: 读出的数据,

// 备注: Mz 通用版LCD驱动程序 标准子函数

//===========================================

LCDBYTE LCD_DataRead(void)

{

   LCDBYTE Read_Data;

        LCD_Data_In();

        LCD_A0_SET();

        LCD_CS_CLR();

        LCD_RD_CLR();

        LCD_RD_SET();

        LCD_RD_CLR();

        LCD_RD_SET();             //前面的操作是要完成一次完整的空读操作后方能读取到数据

                                                 //如果用户需要连续读取显存,侧仅需要在第一次读数据时作一

                                                 //次空读操作即可

        LCD_RD_CLR();

        Read_Data = LCD_Data_Read();

        Read_Data = Read_Data<<8;

        LCD_RD_SET();

        LCD_RD_CLR();

        Read_Data |= LCD_Data_Read();

        LCD_RD_SET();

        LCD_CS_SET();

        LCD_Data_Out();

        return Read_Data;

}

3、   初始化TFT操作

void LCD_Init(void)

{

//       FLASH *Init_String;

        //LCD驱动所使用到的端口的初始化

        LCD_PortInit();

        //根据LCD显示的配置,设置LCD的数据地址指针自动增加特性

        //end

        LCD_RE_CLR();

        TimeDelay(5);

        LCD_RE_SET();

        LCD_RegWrite(0x03);

        LCD_DataWrite((1<<7)| (0x60<<0));    //设置背光控制使能、背光亮度等级为60(0~127)

        LCD_RegWrite(0x04);                                      //写系统寄存器

//       LCD_DataWrite((0<<7)|                                   //当前显示页

//                                   (0<<6)       |                                     //当前读写页设置

//                                   (1<<0));                                 //显示开关

        LCD_DataWrite(MzT35_Ctrl_Reg);

/*      Init_String = Initial_Tab;

        while(Init_String!=0xffff)

        {

                  LCD_RegWrite(0x05);LCD_DataWrite(*Init_String++);

                  LCD_RegWrite(0x06);LCD_DataWrite(*Init_String++);

        }*/

        LCD_Fill(LCD_INITIAL_COLOR);

}

      本文章只列出底层主要的函数,其中涉及的相关函数没有一一列出,请用户查看附件中的编程说明和驱动例程代码(附详细的注释)。

附件下载: 《MzT35C1 TFT模块51驱动程序源代码》

MzT35C1 TFT模块51驱动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