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9):
请问三菱变频器与电脑通讯电缆如何制作,FR-E500的变频器
请回复chenq20052005@163.com
谢了

网友A:
呵呵;这个需要一个RS232/RS485转换器;

网友B:
RS232/RS485转换器有卖的现成的,

也可以自己做个最好是用RS483的片子

楼主:
各位,我需要的是图纸

网友C:
没看下随机的手册吗?
这线够麻烦的了,先要买个转换线,然后再接线
如果就是设置几个参数,用面板操作就好了,很少见到变频器软件去设置参数的
如果是还没买,那就直接买现在三菱的新款的变频器,现在三菱的各个系列都升级到700系列了,都带有USB接口了,做线就没那么麻烦,都是标准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