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9):
我要用12V直流电压给一根电热丝供电,需要达到25℃的恒温效果,(只要电热丝本身达到就好),环境为10℃的空气。需要的电热丝电阻为多大合适。最好能把计算公式留给我,不胜感激。

网友A:
貌似这个要试验的吧?

我曾做过鞭炮点火器,用300W电炉丝,拉开,选一小段通入12V,电源一端接电炉丝一端,另一端用尖嘴钳夹住,放在电炉丝上,移动位置,看能否发红而不会烧断,就是这样子找到的最佳长度

电热丝在冷态时和热态时电阻不同,计算的方法不是很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