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9):
看了WinCC的帮助文档,都是说的过程变量怎么归档和报警,请问内部变量可以吗?

网友A:
可以,只要在变量记录中选择内部变量即可~~对于报警也是如此~~

网友B:
和做普通的变量一样的!自己做着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wincc用的不多,都是用来做辅助的功能的,问一个弱弱的问题,这个是每种型号的显示屏都可以支持的功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wincc用的不多,都是用来做辅助的功能的,问一个弱弱的问题,这个是每种型号的显示屏都可以支持的功能吗
Wincc目前不支持宽屏显示,如果您定要使用宽屏显示器,那么图形会失真,自己看着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