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9):
三菱FX PLC+松下伺服,怎么实现当电机运行到检测信号时,继续向前运行150mm,要求中间电机不能停止?
谢谢。

网友A:
楼主就一行字的描述,但这个要实现好像也不怎么简单
FX系列PLC本身是能发脉冲控制
我对松下的不是很熟悉,三菱的伺服是有位置/速度控制模式的切换,但这个也不不符合楼主的要求,不知道松下有没有这样符合你控制要求的切换模式
在FX系列后面可以扩展一个FX2N-1PG模块,这个模块有个功能在启动后,马达先转动,当接受到外部信号时,电机可以移动指定的距离,然后停止,这个功能和你的要求吻合
不知道其他人还知道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网友B:
很简单的问题,你去把那个程序下载下来看看,不过是松下PLC做的。你想怎么走都可以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73512

楼主:
TO“wushulin”   能不能说一下控制原理,我这里没有松下PLC软件.
TO  fumz78    我想用fx-1n60MT控制,不加定位模块,另外松下的伺服有位置/速度控制模式的切换。

我的设备想实现的功能是电机运行到检测信号时,有时需要停下来进行一步焊接操作,有时需要在检测信号后的150mm进行焊接,此种情况下不停下来主要是考虑生产节拍。也没有别的要求。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就考虑到检测信号停下来将当前位置清零,再继续下一步了。大家帮忙考虑一下。

网友A:
用FX的中间不停下来就切换还没想到用什么方法好
如果中间可以停下来,做起来就比较容易实现了

网友B:
在停止过程中用一个0.01秒的时间继电器闪断一下。不过还还真不知道三菱的有没有这么小的时间继电器,要查一下资料。
用时间闪断过程中把150mm的数据加进去就可以了。虽说以下程序是松下,但是理论上是差不多的。
我查了一下,FX2N的才有0.01秒时间继电器  T200-T245
FX1N以下没有

网友C:
FX1N , 我觉得是可以实现的.  首先用相对指令,碰到检测信号切换到绝对位置指令..

网友D:
同意7楼的说法,我今天才做了一个程序。这种切换不叫停,只零点几秒的时间,电机就能向前运行。

网友E:
精确控制方法是不断开脉冲指令的驱动而改变D8140的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精确控制方法是不断开脉冲指令的驱动而改变D8140的值。
哈哈,刚才正好做一段程序,试了下改D8140的值,竟然不行。看来FX的绝对定位指令也不太理想。
DRVA发脉冲数到上图时,将M1置位,等一会结果如下图了,超过了D8140的值
那位有时间也实验一下,看是不是这样。

网友F:
楼上的你把M1这段改为中断控制就OK了。

楼主:
刚才按照7楼、8楼说的编程试了一下,程序没有问题,有机会再接上电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