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9):
用PCMCIA转RS232串口卡用与PLC编程是否稳定,和原有串口有什么区别。另外用USB转RS232的稳定性又是怎么样的。因现在好多笔记本电脑都不带串口。更不用说是12寸以下的了,有的即使是有而且价格确很高。想买台经济点的又小点的。请用过的人给与指点

网友A:
呵呵;PC卡转换出来的比USB转的要好一些,但与电脑自带的COM口是不能比的;

网友B:
^_^都不稳定,易坏USB口

我同事都把本本的串口给烧坏了,疼的霍霍的。

网友C:
好象以前讨论过带串口的本本了.

网友D:
PLC 的发展肯定是跟不上电脑的发展速度
现在串口确实是个麻烦事,
我用的是转换线
有时到客户那,转换不稳定的,只能搬个台式机到现场去
调试时碰到转换不稳定的会让人一肚子火的
而且市面上的转换线质量有好有坏,如果是用转换线的,一定要选个好的

还好这个现在在逐渐改变了,现在好多新的工控产品开始配USB口了,三菱的就是这样,现在的新产品都开始配迷你USB口了

网友E:
我认为另外买个USB转串口线就行了,我的笔记本带串口但我习惯用USB转串口线感觉插拔线要方便些。

网友F:
楼主我新买的电脑是联想昭阳E42L有串口的也便宜,还有DELL的也有串口的也便宜。
如你不想买带串口的电脑,你就买那种USB的原装编程线就好了,不要转来转去,不一定可靠!

网友B:
现在标配USB的PLC,采用USB通讯效果也不怎么样,我在现场经常死机,是电脑死机,一会就蓝屏。

网友G:
我的是公司前年买的,有串口,现在不会买不到了吧,应该不会的
我的是DELL的

网友H:
现在好像是商务版的本本还是带有串口的,要不就买二手的吧,我的就是二手的IBM T23

网友I:
现在带串口的笔记本很少,如果考虑费用的话建议买普通的不带串口的,现在大部分的厂家有原产的usb接口的电缆的

网友A:
如果只用一个品牌的PLC,用USB接口的编程电缆倒没什么问题;
但如果用的品牌多的话,全买USB接口电缆成本可就高了;

新的笔记本要带COM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DELL的D610;

网友J:
我发现一款笔记本电脑带串口,是DALL-E630,我觉的也不错啊 ?
 不知这款的串口怎么样啊 ,有人用过吗?

网友K:
现在EXPRESS 卡的串口都有了 。什么接口转都可以 。

网友L:
这个一直是现场服务的大问题,我们一般用USB转串口的电缆线来实现的,一般是买原装的PLC厂家的电缆,用着没有问题

网友M:
用PCMCIA卡转的串口,比USB转的串口好用,但是有的软件不支持扩展卡。

网友N:
以用过DELL D610的,有串口,
DELL D系列的都有串口,
现在用的是联想昭阳的,也有串口,也不是很贵,差不多6K多

网友O(2009-02-04):
买一条USB转232 OK 一切搞定

网友P:
我买的是联想的昭阳E系列的。也有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