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9):
停电后西门子S7-300S数据能保持多长时间(DB数据)

网友A:
可在CPU的数据保留区中设置,不同的CPU型号不一样!应该可以长期保留吧!

网友B:
还没用过!需要学习啊

网友C:
新型的S7-300 PLC使用MMC卡,DB块存在MMC卡中,理论上可以永久保存。实际保存时间与卡的寿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