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2-29):
有哪位高手知道计算热电偶的电压与温度的关系公式,要用32位浮点数的,误差1度就可以。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想用PLC还是单片机
如果用PLC,用变送器和热电偶模块是不一样的,你说的不清楚
先传个小软件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PLC,用变送器和热电偶模块是不一样的,你说的不清楚
先传个小软件给你看看
谢谢你,我找的公式就是实现这个功能,但不知这个程序用的公式,估计用的是双精浮点数做的,我想要单精浮点数的公式,误差大点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