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8-12-29):
本人刚刚接触plc.最近机器上的plc系统不在线了....是ab的.请问应该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最近机器上的plc系统不在线了"是什么意思?
是通讯不上了吗?
请先查一下通讯线吧,要是其他的话请说清楚呵呵

网友B:
哪有可能是你的程序里有错误报错了 啊 !

网友C:
硬件应该没问题,是不是电脑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