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9):
今天调变频器时,不小心把变频器的地线与220V的线短接了一下,漏电保护马上就动作了。等把漏电开关合上,变频器就报CF3.5.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是W相电流互感器坏了。
折开变频器看到有三个DPH的芯片,在网上查的说是可以撤下了,并不影响工作,只是没有电流保护了!我明天想试一下。大家说这样行吗?

网友A:
应该是过电流是时,变频器本身没有保护了,应该不行吧。
不过你想暂时用一下,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因为那台变频器我们是做调试用的,没有负载,把那个去掉应该没有事吧!
但我还是不敢确定那个DPH就是电流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