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9):
知道7KW怎么求电流及用多大的电缆

网友A:
^_^你是什么负载呀,是电机吗??几极的呀,电流大约应该和7.5千瓦的差不多吧,按17个算应该没什么问题,

按一平方5个电流计算你的先径差不多,

用4平方应该没问题、铜的。

楼主:
有知道的吗求告急

楼主:
是电机啊你知道保护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多少倍吗

网友B:
电机负载  14A  铜线用2.5平方,,铝线用4平方,,,远距离上调1---2个档

电阻负载  10.5A  电线线径同上

网友C:
要分单相\三相的,还有就是跟电压有关系的.
你可以根据这个算一下电流,再在网上下个电流对应电缆选择表

网友D:
一般电机类负载,功率除以2就可以了,也可以算完再稍稍放大点
与远近还有关系,远的话,再大点

网友E:
楼主也不说清楚,我就当是三相的电动机了
不过7KW好像没听说过
估算的话电流14A左右,电缆用2。5平的足够。
精确计算的话公式P=(根号3 )*(电压)*(电流)*(功率因数)*(效率)
电缆的请查电缆载流量表

网友F:
7KW的电流在14A左右,
电线选4平方铜线即可,散热比较好的也可以选2.5平方的铜线

网友G:
说得很透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