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0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8-12-29):
各位高手,一台440变频器使用在一旋转设备上,今日更换一台新的,做了一般的设置使用,试车正常,使用端子排控制.但随后发现这台变频器一台外接的制动电阻在主回路一送电即发热升温,几分钟就热得不行,这是在电机没运转的情况下呀,只要一送变频器的电就这样,请问各位高手是不是我参数设置的不对什么的?送电后进线电抗器有滋滋的响声,配合一37KW的西门子电机使用,简单的端子开环控制.
请各位指点一下,这里先谢过了

楼主:
顺便请教一下,两台同型号的变频器能同时使用一台制动电阻吗?(两台不同时工作,如可以使用那么可以直接在两台变频器端子上连接吗?)

网友A:
呵呵;二台当然不能用同一个电阻;
查一下电阻的线是不是接错端子了;
只有要刹车时才有电压加在刹车电阻上的;

网友B:
检查接线

网友C:
两个变频器怎么能使用同一个呀!
你怎么接,岂不是两个变频器的直流那里相接了,还有如果两个变频器同时用到那电阻不是死定了!
如果送电就有问题,那你先检查一下线了,如果你怀疑是参数,你恢复出厂值看以下,就可以排除你的想法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检查了接线是正确的,也恢复到工厂设置试了一下也是同样的结果,拆下电阻线,不运行变频器时接电阻的端子有520V左右的直流电压,这是直流母排电压呀,难道是制动控制单元坏了,电阻直接挂在直流母排上了??

网友C:
应该是的,那可以先不用制动单元看看!
只要惯性不大问题不是很严重!也可以把负载先卸掉!

楼主:
谢谢,但负载惯性太大,又需要精确的定位,不用电阻恐怕是不行呀.

网友D:
看看你的制动电阻有无对地短路情况,可能性很大!

网友D:
制动电阻有一端必然要接到直流母排上,一般都是正极!

楼主:
谢谢LHGZHGK
电阻和电缆都是新的没问题,如果是制动控制单元问题,可以加外置的控制单元吗?

网友D:
我用的不是西门子的,但是前几天新的制动电阻就有一端和外壳是短路的!你那表打了接线端子对地(或外壳)的电阻吗?如果你量的电压是把两根线全部都拆了量的,那可能B-和DC-直通了,新变频器怎么会有这个问题?你只脱一根线量的话那还有可能是有对地短路.如果内置的制动单元坏了,接外部的应该可以救急!(我没试过先申明)你怀疑坏了为什么不换变频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