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子在哪里?

楼主(2008-12-29):
修一低音炮,无图,看其功放为 +_24v电源,经tl494驱动两只场效应逆12v所得。故障为开机功放过流。功放用分立元件,ocl电路,较简洁,上网找图,发现类似http://www.mcu51av.com/jswz/images/oclampgf001.gif
但不知偏置在哪?求高手指教。

这里遭到的打击。http://www.mcu51av.com/jswz/jswz_files/oclampgf0001.html

楼主:
这里找到的电路不错
链接http://www.eccn.com/big5/tech06/te071544.asp是可以看懂得,也是最简洁的ocl实用电路。

网友A:
分离件太麻烦啦,建议使用集成功放块,音质比自制的分离件好很多!

向你推荐美国  LM3886   ,基本上来说可称作是:【集成功放之王】,接线超级简单,音质特好,价格20元,保护电路齐全,额定功率 :50W  看好啦,是额定!一般没这么大的
附介绍:
M3886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新出的一款带过压、过高温保护的高保真大功率音乐IC,其外围电路简单、制作方便。其性能如下:
 ·VCC=±28V OUTPUT="68W/4"Ω、38W/8Ω
 ·VCC=±35V OUTPUT="50W/8"Ω
 ·峰值功率:135W
 ·信噪比≥92db
 ·转换率:19V/us
 ·互调失真:0.04%
 ·11脚TO-220封装
 ·静音功能
 ·SPiKeTM保护功能
  LM3886有两种型号:LM3886TF和LM3886T,前者散热片绝缘,后者不绝缘。
  下图为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提供的应用电路图:

R1:1KΩ 1/4W 金膜
  RM:33KΩ 1/4W 金膜
  Ri:1KΩ 1/4W 金膜
  Rf1:20KΩ 1/4W 金膜
  R6: 10Ω/3W
  L:0.7uH 用Φ1的漆包线在签字笔上饶4圈,取下来就行了
  Ci:10uF /35V 钽电容
  其余电容一律为100uF/50V 电解电容
  电位器为10KΩ指性

网友B:
上图的R6。下图的R5。

网友C:
两个二极管串联为偏置元件

网友D: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