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9):
同学家买了一台31寸液晶电视。把电视的插头插上,电视打开,一切正常,可是把有线电视插头一插上就漏电保护器动作。同学家是三相四线。换老电视一切正常。把液晶电视放别人家也正常。我后来把三相漏电保护器拆了。直接用空开。就可以了。请问高手。这种现象怎么解释呀。

网友A: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应该是你的电视机有漏电的情况发生,当天线连接到电视的时候,电流经过天线流出,当没接天线的时候虽然也在漏电,但它没有经过其他的导体流走,就不会有漏电情况发生了

网友B:
可能是电视的有线接口处有漏电,找厂家换一台试试

网友C:
那就不用漏电开关了,今天早上我们家的热水器也漏电了,
要不就看看,有线接口或者是天线的地方是不是有漏电!

网友D:
同学家是三相四线:家内用动力电,有点夸张吧。而且三相的漏电保护和单相的漏电保护是不一样的。

网友E:
家庭很少用三相动力电的,j建议楼主不用漏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