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9):
永宏MN主机构成的NC伺服系统有那几种?
谢谢 详细点

网友A:
常用的PLC 结合伺服驱动器所构成的NC 伺服系统有如下二种:
半闭回路控制
PLC 只负责送出高速脉波命令给伺服驱动器, 装在伺服马达的位移侦测信号直
接回馈至伺服驱动器, 闭回路仅及伺服驱动器与伺服马达; 优点是控制简单精度已
足( 已适合大部份的应用), 缺点是不能真正反应实际经过传动组件的真正位移量,
况且如组件磨耗、老化或不良, 无法加以补偿或检知。
闭回路控制
PLC 负责送出高速脉波命令给伺服驱动器, 除了装在伺服马达的位移侦测信号
直接回馈至伺服驱动器外, 外加位移侦测器装在传动组件之后, 真正反应实际位移
量, 并将此信号回授至PLC 内含的高速硬件计数器, 如此可作更精致的控制, 且可
避免上述半闭回路的缺点。

网友B:
永宏PLC将目前市面上专用的NC定位控制器功能整合咋PLC内部SOC芯片内,除了免掉PLC与专用NC定位控制器之间复杂的数据交换与连结程序外,更大幅度降低整体成本,为用户提供一种物廉价美、简单方便的PLC整合NC定位控制的方案。